连接器或者BGA微调,怎样让已走好的走线自动连接到pin中心?

楼主(2016-03-03):
给连接器或Bga器件贴线后或者连接器微调后,线的端点和pin中心差了一点点,会显示飞线和DRC。记得allegro有个功能,是可以让走线自动连接到pin中心,飞线消失。请问是哪个命令?

网友:
    移出去然后拉回来就行了

网友A:
    移出去然后拉回来就行了,各种方法。也有简单请楼下回答

网友B:
试试tools->derive connectivity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tools->derive connectivity

    就是这个!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出去然后拉回来就行了,各种方法。也有简单请楼下回答

你说的也是个方法,但是有一下子搞好所有线的命令,就是楼下说的,也多谢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