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元件引脚编号是字母加数字

楼主(2016-03-03):
    但是只有一种形式的符号,例如七个针的连接器的每一个脚,怎么设置它的范围是A1-A7?

楼主:
    好像只能每一个pin指定part number.part number可以是字母加数字

网友:
    没太明白您什么意思。难道不可以用name来随便定义吗?part number是用来通过网表创建PCB,识别引脚间的信号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