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如何检查差分对间距

楼主(2016-03-04):
    DRC一般是针对小于设定的间距。但是一旦实际间距大于设定的间距,并不会报错。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请教。

楼主:
    木有回复吗?

网友A:
    我觉得是这样的:关于间距的规则设置一般是出于结构、工艺、信号串扰等方面的考虑来做的,当器件或线间距小于设定间距时,可能会造成我们在设计中不想见到的一些问题,所以DRC针对这方面进行提醒;但是当你的间距大于规则中的距离时,对于你的设计并不会在电气性能上造成大的影响,如果考虑到空间和成本,可以手动去进行适当调整,软件并没有必要对此进行警告,所以没必要报DRC。
    希望我的回答对你有帮助~

网友B:
    把差分线的Uncoupled Length参数设上就会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差分线的Uncoupled Length参数设上就会报错了。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这样的:关于间距的规则设置一般是出于结构、工艺、信号串扰等方面的考虑来做的,当器件或线间距小 ...

觉得对特殊的走线有管控还是更好的。不过还是很谢谢你的答复。

网友:
    约束设定好,查分共同拉线,自动就根据约束来走线的,单根走线通过bubble靠近另一根走即可。

网友(2017-12-11):
引用 网友B:
把差分线的Uncoupled Length参数设上就会报错了。

    我想检查一段一段的,差分对间距8mil,超过8mil,就高亮,现在发现有一个DU的报错。

网友(2018-03-30):
    setup -> constraints -> modes ->  electrical modes -> all differential pair checks -> on
差分对间距不符合会高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