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

楼主(2016-03-04):
大家好,我想问一下在ADS中如果想要对两组不同参数的S参数结果图在一个图形中进行比较应该怎么操作?求解

网友A:
不同参数是什么参数?
想要在同一plot中显示s参数:
选择plot后 -->edit-->item options-->datasets and equations对应的datasets-->输出对应的s参数。

外部导入touchstone到datasets中请自行翻阅help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参数是什么参数?
想要在同一plot中显示s参数:
选择plot后 -->edit-->item options-->datasets and  ...

不同参数指的是两组不同的元件值,目的是想比较在这两种情况下对带宽的影响,我看别人使用VAR1和VAR2然后将两组值产生的S参数表示在了同一个plot里面,我不知道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
做参数扫描就可以了。
parameter sweep
定义对应的变量,加入paramter sweep 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