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有谁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吗?

楼主(2016-03-04):
有谁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吗?2012版本的,重装了好几次,不知道是不是里面设置了什么还是其他?求助各位!

网友A:
不明确的结果给不出明确的原因。
请写清楚你的导入步骤和导入参数,只给一张结果图,猜不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确的结果给不出明确的原因。
请写清楚你的导入步骤和导入参数,只给一张结果图,猜不透啊

我也是因为导入了别的wrk文件,致使这样的结果。具体原因我也比较难回答。不知道您这边认为,会有哪些原因?谢谢!

网友A:
导入时叠层信息丢失了。wrk导入建议用archive和unarchive的方式,不要直接copy,会有误操作漏掉一些文档。
在folder view下选择option-->technology-->layer definitions
自己填入你的层信息。记住选对library,不要改到其他的library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入时叠层信息丢失了。wrk导入建议用archive和unarchive的方式,不要直接copy,会有误操作漏掉一些文档。
 ...

谢谢。不知道是不是Lib的问题,我换了个版本,它没有出现这个问题了。weird。。。

网友(2016-04-03):
受教了,这里高手如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