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么带有边角弧度的钻孔怎么做

楼主(2016-03-04):
如题:如图:

网友A:
    复制到板框层,对板框开窗。实际上加工时,边角也只能钻成圆弧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制到板框层,对板框开窗。实际上加工时,边角也只能钻成圆弧状。

    谢谢,画outline的确是一种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