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下这个电路电流检测的范围是多少

楼主(2016-03-04):
检测电流的电路,懂的人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原理很简单:
检测电阻R398将流过自身的电流转换成电压,送至运放IC37A进行约6倍的放大;并将放大后的电压送至IC37B与2.5V电压进行比较,后将比较信号送至PHC8进行处理.

网友:
电流的测量范围主要由N6端的±12V的取值范围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