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buck MP1494计算电感,怎样计算才算合理?

楼主(2016-03-04):
    我的计算结果为2.1uH,不知道对不对?
    我的假设值:Vin=9V  Vout=5V  Imax=2A    Fosc=500Khz IL=100mA

楼主:
    哪位大哥给协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算错了

    是不是这样计算的:

    IL=(Imax-Iload)*2
       =(2.5-2)*2
       =1A

    计算最后的电感值:

    L=20/(9*1*500000)
        =20/4500000
        =4.4u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大哥,我主要想了解我的思路对不对,因为刚刚才接触这一块~~

网友:
    思路有点反了。纹波电流是你自己假设的,根据你的假设来推算电感感量。具体可以看我的帖子。

网友:
    这个是从需求反推的,也就是说多大的纹波电流是你可以接受的(就像输出电压的纹波一样),然后再根据公式计算得出!

网友:
    芯源(MPS)有专用的设计软件支持,MPS DCDC designer ,请上官网查找下载。

网友:
    MPS 規格書裡面應該有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