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贴求助:FPGA与AD DA DDR的交互布局怎么做?

楼主(2016-03-04):
最近新上一块板子,IO用的比较多,在画PCB的时候发现交叉严重,几次修改过后板子加到8层还是很紧张不够合理,求助有经验的前辈怎么处理,或者说有什么方法可以提前避免走线交叉严重的问题。

楼主:
好吧,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A:
    FPGA io口换网络呀,首先得搞清楚FPGA的换网络原则

网友:
    更好的答案,等待......

网友:
你先从原理图入手,根据预设的PCB布局先思考怎样的走线比较好。对于多个IO进行group设定,然后在画板时使用swap进行操作,最后由PCB导出的网表更新你原理图的网表。

楼主:
    感谢各位的指点,我去试试

网友:
    也想知道原因

网友:
    一般会选择换P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 io口换网络呀,首先得搞清楚FPGA的换网络原则

第一次做FPGA的板子,IO换网络很头大,通常有什么原则?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做FPGA的板子,IO换网络很头大,通常有什么原则?

要看这个芯片的资料手册呀!

网友(2016-04-13):
    一般FPGA同一个Bank内的没有特殊功能的数据线是可以互换的,有的相同电平的数据线甚至可以跨Bank互换,以FPGA的数据手册说明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