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原理图位号重排之后更新网表到pcb就乱了

楼主(2016-03-05):
这个板子之前做过一板,然后这一板加了很多东西,都是从别的工程里直接copy过来的,然后位号就乱了。
现在lay完了板子,把原理图位号重排一下,然后更新到pcb就成这样了,元件各种飞,网络乱成一锅粥了,还好我文件都有备份。
不知道这是我操作问题还是怎么的,会出这种情况。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重排位号之后正确的更新到pcb?

网友A:
你这是玩呢?位号乱了那肯定会如此,网表都存在不同,那对应不上肯定cline么了,有变化的全飞。做任何操作,记得要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玩呢?位号乱了那肯定会如此,网表都存在不同,那对应不上肯定cline么了,有变化的全飞。做任何操作 ...

我以前在别的文件里试过,重排位号之后更新到pcb,pcb位号也能正确更新,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不行。
另外,文件我是有备份的。现在的问题不是文件被打乱了,而是不知道怎么才能重排

网友B:
    pcb 可以重排位号反标到原理图,原理图重排位号怎么更新到原理图呀,都是通过网表导PCB的,不清楚有没有这样的ski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 可以重排位号反标到原理图,原理图重排位号怎么更新到原理图呀,都是通过网表导PCB的,不清楚有没有这 ...

pcb重排位号我试过,位号的前缀都变掉了。
那个位号前缀好像是根据封装来的,而不是根据原理图的前缀来的。
电阻都变成U开头的了...

网友A:
    这个等待最佳答案吧!朋友

网友:
    也想知道原因

网友:
    恢复你的PCB,反标回原理图  看看 ,现在你的原理图位号都变了   再怎么导都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希望有解决的方法。我一般是不选全部重新编号,后面添加的自动编号。。。。

网友:
    没碰到过,我也是原理图更改后更新到网表,不过很少进行重新编号再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玩呢?位号乱了那肯定会如此,网表都存在不同,那对应不上肯定cline么了,有变化的全飞。做任何操作 ...

 谁说改位号就一定会乱?基本上不乱好不,楼主遇到乱的板,我也遇到过,最后我找到问题点了,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等待最佳答案吧!朋友

很多人遇到过,但次数不多,始终不知其原因所在,原因是PCB上有fix属性的东西,任何东西!有了fix就会更新不正常,被fix的东西打乱了。更新前先去掉所有fix的属性,这样你怎么重导网表器件都不会飞走。。。。

网友:
    上楼说的就算Pcb器件不飞,那网络全变了,那也得重新布局布线呀!

网友D:
    用原来的brd文件反标到HDL里面去,然后,让DE在这个基础上做原理图。不是你麻烦,就是他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人遇到过,但次数不多,始终不知其原因所在,原因是PCB上有fix属性的东西,任何东西!有了fix就会更 ...

多谢提醒,不过我好想没有fix的器件啊。。。明天上班再确认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原来的brd文件反标到HDL里面去,然后,让DE在这个基础上做原理图。不是你麻烦,就是他麻烦

然而并没有你和他,只有一个我....
小公司的硬件就是全包啊全包。
还有就是我在brd里面重排位号,位号的前缀都会变掉,电阻都变成U了,这个怎么解决?是不是得在器件封装里面改?

网友:
变了是正常的,位号变了,导致网络也跟着变,一般改版修改原理图,我们都是建议客户,在原来的原理图上手动添加位号,不然以前的板子基本上都是不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提醒,不过我好想没有fix的器件啊。。。明天上班再确认下

包括走线也不能fix,我是在17.0版本上验证的。以前用16.5也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包括走线也不能fix,我是在17.0版本上验证的。以前用16.5也遇到过。

我今天看了,不是这个问题,这个板子没有结构要求,我没有fix任何东西

网友E:
在PCB里面重标,然后反标到原理图中。参考附件反标的文档. allegro重新编号,

搞定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PCB里面重标,然后反标到原理图中。参考附件反标的文档.

多谢!之前没勾preserve currente prefixs,所以重排一直有问题。现在重排可以了,但是回注的时候提示Unable to read physical netlist data.
求解,这个怎么破?

下面是log,能否帮忙看看,谢谢!

Spawning... "E:\Cadence\SPB_16.6\tools\capture\pstswp.exe" -swp -d "D:\SPB_DATA\6735\YYW-M-6735-DEV-10-20160306.DSN" -n "D:\SPB_DATA\6735\ALLEGRO" -s "D:\SPB_Data\6735\rename.swp" -c "e:\Cadence\SPB_16.6\tools/capture/allegro.cfg"  -hpath "HPathForCollision" -backwd
unzip:  cannot find either feedbackview.cdsz or feedbackview.cdsz.zip.
INFO(ORCAP-36108): Starting the Swp file dumping process ...
Loading netlist files ...
Loading... D:\SPB_DATA\6735\ALLEGRO/pstchip.dat

Loading... D:\SPB_DATA\6735\ALLEGRO/pstxprt.dat

Loading... D:\SPB_DATA\6735\ALLEGRO/pstxnet.dat
packaging the design view...Loading physical design view ...Loading... D:\SPB_DATA\6735\ALLEGRO/funcview.dat
#549 ERROR(SPCODD-549): No physical part found for COMP_DEVICE_TYPE=PJ-393_PJ-393_PJ-393, regenerate the netlist to sync with Allegro board.
              ERROR(SPCODD-516): Line Number: 178
#1 ERROR(ORCAP-36027): Unable to read physical netlist data.
#2 ERROR(ORCAP-36025): Aborting Swap file creation...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

Exiting... "E:\Cadence\SPB_16.6\tools\capture\pstswp.exe" -swp -d "D:\SPB_DATA\6735\YYW-M-6735-DEV-10-20160306.DSN" -n "D:\SPB_DATA\6735\ALLEGRO" -s "D:\SPB_Data\6735\rename.swp" -c "e:\Cadence\SPB_16.6\tools/capture/allegro.cfg"  -hpath "HPathForCollision" -backwd
INFO(ORCAP-32005): *** Done ***

楼主:
引用 楼主:
多谢!之前没勾preserve currente prefixs,所以重排一直有问题。现在重排可以了,但是回注的时候提示Una ...

搞定了,出这错误是因为重排后的pcb没保存,现在可以了。

感谢楼上大大们的回复

网友F:
我也想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想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看来是软件固有的问题,只能在pcb重排并回注了

网友:
试试把原来的PCB位号锁定~

网友(2016-05-25):
只能回住了

网友(2022-01-10):
引用 楼主:
然而并没有你和他,只有一个我....
小公司的硬件就是全包啊全包。
还有就是我在brd里面重排位号,位号 ...

同求,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