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16.6差分线规则

楼主(2016-03-06):
如图,为什么第三层可以正常走
但是到了第五层就是这样了
是规则设置问题吗?

网友:
    construction中的DIFF的设置中有分层设置

网友:
    规则没设好

网友:
    规则没设置好,可能只设置在了第三层

网友:
    进入约束看看diff的约束,在每一层中查看问题,以防下次出现类似情况

网友:
    规则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