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光EN加上reset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6-03-07):
如图,的AP-RESET#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
低电平复位的时候,拉低EN。应为复位的时候,IO口状态不定,防止开机白光。

网友:
防止白屏现象

网友:
1、EN为何不在EN脚直接使用一个下拉电阻+EN信号?  2、我觉得没必要使用这么多信号来使能和调光,可以直接使用PWM信号作用于EN脚即可

网友:
能否简化成这样,即可避免无控制白光,也可送PWM调光。

网友:
在开机初始化的时候,IO 输出电平软件还控制不了,所以通过硬件方式来控制背光电路,防止亮白屏。

网友:
这一定是主控有缺陷才这样做的,  一般的 PWM在复位时应为低

网友:
EN脚加一个下拉4.7K,就可以了!无下拉会出现闪白屏现象!

网友(2016-04-23):
都是为了保证产品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