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铺铜出现锯齿 怎么办?

楼主(2016-03-07):
pads 铺铜出现锯齿 怎么办?

锯齿铺铜

锯齿铺铜

网友:
    那么漂亮,怎么弄的

网友:
    调整一下铜的宽度或者栅格看看,不行就把文件导出再倒进试试,看看是不是软件出问题。

网友A:
    看图设置格点

网友:
    我表示,我也想试试这样的形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设置格点

确实是这个问题,已经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