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ORCAD导PADS网表,元件值有的导不出来原因。

楼主(2016-03-07):
        求教下;关于orcadpads网表时,有的元件值可以导出来有的确导不出来,在ORCAD中确认是全部有值的,而且我也把导不出来的和导得出来的对比了下,属性是完全一样的。是不是PADS在边要设置什么吗?求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楼主:
:(:(:(:(:(:(:(:(:(:(:(:(:(:(:(:(:(:(:(:(:(:(:(:(:(:(:(:(:(:(:(:(:(:(:(:(:kiss::kiss::kiss::kiss::kiss::kiss::kiss::kiss::kiss::kiss::kiss: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打开PADS的所有颜色显示后,看一下PADS封装里面是否有name和type。没有则新建一个封装,然后把现有封装的所有东西复制过去。

楼主:
    有的,但是问题解决了,是导网表时没设置好。

楼主: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