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220VEMC的PCBlayout

楼主(2016-03-07):
高压转低压PCB中爬电间距及PCB设计中应注意那些事项。

网友:
我设计的过程中,按照AC220V~380V的电气间隙5.5mm,爬电距离5.5mm

网友:
首先,LZ要明白3个概念:
1,污染等级
污染等级1:没有污染 或 仅有干燥、非导电污染的场合,这种污染没有影响。通常,这是通过把元器件和组件用封装或气密性灌封的方式来实现的,使得灰尘和潮气不能进入。
污染等级2:适用于只有非导电污染的场合。这种非导电污染由于偶然的水汽凝结可能暂时变成导电的。本等级,一般适用于本部分范围内的设备。
污染等级3:适用于设备内局部环境承受导电污染 或 承受由于预期的水汽凝结可能成为导电的干燥的非导电污染。2 ,材料组别

材料组别取决于相比电痕化指数(CTI)并按如下分类:
材料组别I:          CTI≥600
材料组别II:    600>CTI≥400
材料组别IIIa:  400>CTI≥175
材料组别IIIb:  175>CTI≥100

3、基本绝缘,加强绝缘
    基本绝缘:L与N之间的爬电距离适用于基本绝缘,L/N与大地之间的爬电距离适用于基本绝缘。
    加强绝缘:L/N与二次电路之间的爬电距离适用于加强绝缘。

回到问题上来,
爬电距离表

如果楼主的产品用于海拔2000M以下,产品是用于户内的产品,则属于污染等级2,用于户外,则要算到污染等级3,除非产品内部全部被灌封胶灌封。所用PCB,若是普通PCB则属于材料组别IIIb,有些经过认证的PCB可以达到组别1。
现在可以查表了:污染等级2,材料组别IIIb,250V的基本绝缘距离为2.5mm,加强绝缘加倍为5.0mm,相应的,220V的基本绝缘可以线性计算,为2.2mm,加强绝缘为4.4mm。  也就是说,PCB上,L,N之间的爬电距离为2.2mm,L/N与PCB上接大地的导体之间的爬电距离为2.2mm,L/N与PCB上二次电压的导体之间的爬电距离为4.4mm。

另外,现在一般设计强电的PCB都会是宽范围 100-240Vac,所以基本上都会放大要求到250Vac。当然只做到240V也是允许的。就算国内的CCC认证,也是这样的要求,所以基本上不会有只到220V的要求。

楼主:
表2中的电压 指的是电压差间的爬电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2中的电压 指的是电压差间的爬电距离?

没明白你想表达的意思,请详细描述

网友(2019-03-11):
    那在PCB布线过程中具体要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