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 drill symbol assigned for hole怎么解决?

楼主(2016-03-07):
第一次用mentor画PCB,生成NC drill时出现以下错误,有什么影响,该怎么解决?
Warning, No drill symbol assigned for hole "Slt 1x3 MM" span 1-4

网友A:
    在padstack里找到“sit 1x3MM”,然后选择自动为它分配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adstack里找到“sit 1x3MM”,然后选择自动为它分配符号

    3ks,已经搞定了,以前是设置的none,改为auto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