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在电源设计中,敷铜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包括敷铜厚度,宽度等等

楼主(2016-03-07):
在电源设计中,敷铜时候应该注意什么呢?包括敷铜厚度,宽度等等。
    有没有相关的敷铜标准,1oz的铜厚,多宽能承受1A的电流呢?

网友A:
这些都是电源PCB设计中比较常规的知识,主要就是铜厚、铺铜面积、最小宽度、换层VIA的大小和数量等等;第二个问题,要分内外两层,外层一般20mil,内层一般40mil,这是常规的温升条件下,也有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是电源PCB设计中比较常规的知识,主要就是铜厚、铺铜面积、最小宽度、换层VIA的大小和数量等等;第二 ...

一个电源模块,输出1v 120A,四路输出,电源层设置为第五层,敷铜0.5oz,宽度为200mil,中间电源过孔12个,其他过孔12个。不知道能否满足呢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电源模块,输出1v 120A,四路输出,电源层设置为第五层,敷铜0.5oz,宽度为200mil,中间电源过孔12个 ...

你猜?

网友B:
你说的那种120A的,应该过不了。去下载个软件saturn,可以详细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那种120A的,应该过不了。去下载个软件saturn,可以详细计算的

四路输出120A,每路30A,现在考虑温升40℃的情况下,设置输出每路铜宽为300mil。行,谢谢,我在仔细算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猜?

top层敷铜2oz,输出段每路铜宽300mil,bottom层1oz,输出段同为300mil。

网友:
温升40,有些高了吧?温升20度都不算低了~~~我算了算, 温升20,30A需要500mil,并且内层需要铺相同大小的平面。当然,若是TOP/BOTTOM都铺上,20度温升,300mil还是差不多够用的。

网友B:
最后,注意多打孔。打孔并不会减小通过电流的能力,打孔也是为了散热;散热好,通流才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后,注意多打孔。打孔并不会减小通过电流的能力,打孔也是为了散热;散热好,通流才更好。

嗯,好的,电源输出散热还好,测试后符合标准。但是mos管的散热过大。必须强制风冷,才能正常运行,否则mos很容易烧掉。现在考虑换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