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中64位DDR3问题

楼主(2016-03-07):
Hi~各位大师,下午好,小弟想问问IMX6中关于64位DDR3的问题,在IMX6SOLO中,是只支持32位的,在IMX6D,IMX6Q中支持64位DDR3,小弟在这里稍微有一点疑惑,这个64位的DDR3是双通道还是怎么说?那么在IMX6D,IMX6Q中是否支持32位的DDR3?为什么单核的只支持32位,双核及以上就可以支持64的呢?小弟不胜了解,还望大师指点一下,先谢过了!

网友A:
主要是考虑容量和位宽,按芯片明确的要求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考虑容量和位宽,按芯片明确的要求设计

感谢版主大人的回复,我还是再看看手册再说吧。谢谢!

网友B:
i.MX6 Quad Reference Manual

Multi Mode DDR Controller (MMDC)

46.1 Introduction
The MMDC is a configurable, high performance, and optimized DDR controller that supports DDR3 x16/x32/x64, LPDDR2 1-channel x16/x32/x64 and LPDDR2 2-channels x16/x32 memory types.

i.MX6 四核只有搭配 LP-DDR2 才有支援雙通道Dual Channel)!

网友:
i.MX6 Solo Lite Reference Manual

32.1.1 MMDC feature summary

Support DRAM Standard
  • LV-DDR3, DDR3 x16, x32
  • LPDDR2 x16, x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i.MX6 Quad Reference Manual

Multi Mode DDR Controller (MMDC)

感谢超级狗版主大人的回复,小弟这个已经看过了,就是不太明白。。。小弟打算再研究研究处理器的架构什么的,这个板子目前还是采用开发板的布线,原分不动照抄DDR部门,剩下的我们再自己布线,先跑起来,后面的慢慢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