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帮忙看看这块pcb布局、走线在哪里产生噪声和干扰

楼主(2016-03-07):
那张图片是pcb布局、走线。白色的是GND走线,紫色的是-5v走线,橙色的是+5v走线

左边是几十m的载波数字调制,都是数字信号,包括时钟信号,高速信号,我的设计思路就是全部敷铜,可以保护时钟信号和高速信号,使数字电路这边有个完整的大地参考平面,降低噪声。运放那边采用正负5v供电,数字芯片跟模拟芯片供电也隔离开来。

电源线跟地线靠的比较近,产生耦合电容,使大地的阻抗变低。

右边的布局有数字跟模拟混合电路,每个模块的信号流都被大地包围啦,有个很好的回路也可以抑制emi,模拟反馈回路那个路径也是很短,信号流的环路面积尽量设计最小,使它产生干扰小。模拟部分的大地没有敷铜,还是产生噪声和干扰,知道是哪里设计思路出现问题啦。导致干扰的出现。

希望大神们帮忙解答下,谢谢

pcb布局、走线

pcb布局、走线

楼主:
希望大神们帮忙解答下

网友A:
是否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考虑下:
1、芯片的电源入口处增加退耦电容;
2、接地回路改用多点接点,减少地环路面积。从图上看地都是很多大小不等的环状结构,是否改成星形多点接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考虑下:
1、芯片的电源入口处增加退耦电容;
2、接地回路改用多点接点,减少地环路 ...

好的,问过大牛们,他们说大地回路太烂啦,
他们给我的建议是回路最短,地回路无环路,电源处理好流向。

网友B:
    楼主,不同的net显示不同的颜色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C:
    地 成一个个环了,估计是这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同的net显示不同的颜色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很简单的啊,我是ad软件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 成一个个环了,估计是这问题

模拟部分电路,可以全部铺铜么?请教下,如果模拟电路全部铺铜,地平面不稳定不就是影响输入信号么?这个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