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符号在电路图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3-07):
如图所示,J23,J24,J25,J30这些符号放在电路图中是代表什么

楼主:
图片发不出来,咋回事呢???

网友:
跳线或者叫短路子也可以

网友:
个人认为是跳线

网友:
是单面板的话 基本就是跳线了

网友:
跳线插座,就是拿到DEMO板子,板子上有两个针。
做断开和连接使用。

网友:
Jumper,方便调试用的!

网友:
跳线,比如有两个设备用I2C总线,那个用就把那个短接

网友:
这3个信号的完整电路给出来啊。我乱想还以为是上拉处理部分呢

网友:
就是短路点,可以用0R电阻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