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请教大家Power DC中circuit node和physical node什么区别?

楼主(2016-03-07):
我看到算直流阻抗时候 有Link到circuit node和physical node两种。先谢谢了

网友A(2016-04-27):
circuit node — Link the circuit nodes connected with the selected physical
nodes to the selected terminal.

physical node — Directly connect selected physical nodes with selected
termin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circuit node — Link the circuit nodes connected with the selected physical
nodes to the selected t ...

谢谢你的帮忙。我是在仿真 直流阻抗的时候遇到的。似乎不同电源类型用的不同node.

网友:
引用 网友A:
circuit node — Link the circuit nodes connected with the selected physical
nodes to the selected t ...

还是没看懂具体有啥区别

网友(2019-02-25):
Circuit Node跟Physical Node的差別是Circuit Node不一定要跟PC板相連,用右鍵看node的contact數=0,1都可以,Physical Node是一定跟PC板連的,也就是按右鍵看node的contact數=1,如果沒有自己加node而是轉板的檔案,node的contact數都會是1,所以在大部分的情形選這兩種都可以。

nodes selected have contact with the Metal Shape. Contact = 1
nodes selected do not have contact with the Metal Shape. Contact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