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16.5搜索元器件状态栏关闭了怎么掉出来

楼主(2016-03-08):
急请教大家:
orcad16.5搜索元器件状态栏关闭了怎么掉出来?
如图

楼主:
在线等啊·

楼主:
Find window 关闭了出不来啊,求助~~

楼主:
大侠有帮忙能弄出来的吗?

网友:
是不是配置文件里的”ExtensibleFind“参数被设置成了false啊?

楼主:
这个问题似乎在EDA365都没有解答出来,我重新装软件都没有作用,最后没有办法,重新装系统了,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似乎在EDA365都没有解答出来,我重新装软件都没有作用,最后没有办法,重新装系统了,才好

这么说,这是cadence的BUG喽。赶紧找Cadence,或许会申请个什么奖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