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建CAD封装如何加pin number

楼主(2016-03-08):
    allegro建CAD封装的时候不小心把connect pin的Pin number给删了, 可不可以实现不重新放pin而是直接在这个mechanical pin上加pin number???

网友A:
    1, 点击菜单add>text  2, 在右边的属性栏里选择 Package Geometry >Pin_Number  3, 选择要添加number的pin 4, 点击放置位置 5,  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点击菜单add>text  2, 在右边的属性栏里选择 Package Geometry >Pin_Number  3, 选择要添加number的p ...

    多谢。 我刚试了没成功啊。我再想问下怎么把加的text和pin联系起来, 我在pinnumber层加的text无法连到pin上(就是怎么 ”3, 选择要添加number的pin “)。P.S. 我的是16.3版本

网友:
    纠结这个干啥,复制一个PIN  更改TEXT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