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直流适配器输入12v(圆孔形接口),12v进来后跟个整流桥是什么含义?

楼主(2016-03-08):
如题

网友A:
防止电源整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止电源整反了吧

 谢谢回复,电源接反一个二极管就够了,。另那种圆形孔接口也不容易接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电源接反一个二极管就够了,。另那种圆形孔接口也不容易接反的。。

搞错了 不仅是防反接,不管什么极性的电源接上去都可以工作

网友B:
如果外部接的是交流12V,就可以整流了,如果电源极性接反,也可以保护内部电路不被烧掉。
主要是起保护作用,不确定用户会用什么电源去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外部接的是交流12V,就可以整流了,如果电源极性接反,也可以保护内部电路不被烧掉。
主要是起保护作 ...

谢谢。

网友:
有些适配器就会搞特殊,我就用过一款适配器,12V的输出与平常用的正负极是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图吗?

 原理图吗? 就是一个整流桥的图;

网友:
像5楼所说的一样。DC头,有的是芯为负,有的芯为正。整流桥中的其中一个二极管是作接直流电压接反用的; 四个二极管则是作为接交流电压整为直流

网友:
主要是兼容问题,交流,直流适配器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