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选型求助

楼主(2016-03-08):
要求:输入电压10-17V,输出电压0.9V,输出电流大于8A,开关频率大于2MHz。本人找了很久没找到合适的,求助各位,谢谢!补充:非隔离的

其實只要把條件帶入公式,算出所需的電感值,就會明白為什麼找不到了。^_^

网友:
为啥对开关频率有要求?现在高的好像也就1.2M。

网友A:
低电压大电流  用在哪的?mps的也许有

网友:
去TI或者Linear官网上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VT262WFQX-ADJ

搜不到这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电压大电流  用在哪的?mps的也许有

FPGA的内核电压

楼主:
版主,什么公式?能否提供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不到这个型号

你和我开玩笑撒

网友:
VIC MPS上面应该有,这个压降太大了吧!转换效率会降低吧,目前我们见过开关频率还只有1.4MHZ,站沙发等2MHZ的IC

网友:
看下这个TPS56921,开关频率1.6M

网友:
2M频率,够快

网友:
2M,不好找哦

网友:
用LINEAR的电源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