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QSS和tDQSCK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6-03-08):
有谁知道tDQSS和tDQSCK两个参数的区别是什么?看时序图感觉差不多啊

提示:DQS 是個雙向訊號!^_^

网友A:
tDQSS
DQS, DQS# rising edge to CK, CK# rising edge

tDQSCK
DQS, DQS# rising edge output access time from rising CK, CK#

Data Strobe (DQS and DQS#)
Output with read data, input with write data. Edge-aligned with read data, centered in write data. DDR3 SDRAM supports differential data strobe only and does not support single-ended.

這是洋文兒,挺不好懂滴,尤其是對我這個「菜英文」。

楼主:
引用 网友A:
tDQSS
DQS, DQS# rising edge to CK, CK# rising edge

謝大神赐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大神赐教。

這樣你就懂了?

楼主:
是不是说TDQSS是write时候DQS和CLK的时序要求,TDQSCK是read的时候DQS和CLK的时序要求,因为DQS在读写过程中分别由controller和memory分别发出的,所以需要两个时序参数对它和CLK的关系进行约束?我没理解错吧

你那麼聰明做什麼?以後我和黃金狗大得沿街要飯了。>_<|||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说TDQSS是write时候DQS和CLK的时序要求,TDQSCK是read的时候DQS和CLK的时序要求,因为DQS在读写过程 ...

呵呵,这只能算是你们知识海洋中的沧海一粟,危机意识太重了。

並沒有!我也是在你發問之後,花了兩天看芯片資料和 JEDEC 標準。^_^

楼主:
引用 楼主:
呵呵,这只能算是你们知识海洋中的沧海一粟,危机意识太重了。

正好还有一处不明白,我看到TDQSS的范围是+/-0.25 Tck,而TDQSCK的范围是+/-xxx ps,这是为何?请大神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好还有一处不明白,我看到TDQSS的范围是+/-0.25 Tck,而TDQSCK的范围是+/-xxx ps,这是为何?请大神指点 ...

我不是做 DRAM 芯片設計的,但有一個合理的推測,大哥這麼聰明也可以再想一下。

一樣是從我貼的那幾句洋文兒做思考,然後我也給一個提示。

提示︰一個訊號從自己芯片產生發送出來,和從別人芯片發送過來,會有什麼差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是做 DRAM 芯片設計的,但有一個合理的推測,大哥這麼聰明也可以再想一下。

一樣是從我貼的那幾句 ...

难道是写的时候controller发出CLK和DQS之间的相位是可以自己控制的,而读的时候memory不能控制DQS与CLK的相位,所以只能用延时来约束?小弟实在愚钝,还请大神明示。

不用想那麼難,簡單些就可以………不曉得這一招能不能混到明年?>_<!!!

网友B:
引用 楼主:
正好还有一处不明白,我看到TDQSS的范围是+/-0.25 Tck,而TDQSCK的范围是+/-xxx ps,这是为何?请大神指点 ...

不常在這個版塊,既然看到了,就說明一下。

對 SDRAM 顆粒而言,在寫資料時 DQS 是由 Controller 送過來,當 DQ 的 Strobe,但對整個 Bus 而言,兩者都是對齊 CK 在運作,理想而言是希望 DQS 與 CK 的升沿是對齊的,但是這牽涉到 Write Leveling 的一些限制 (說明很複雜) ,所以 DQS 與 CK 可能不是對齊的,而 tDQSS 就是限制這個 "不對齊" 的容許最大最小值。由於顆粒有不同速度,而這個規格是 Clock base 的,所以它就以 +/- 0.xx CK 來規範。

而 tDQSCK 是讀的規格,讀時因為 DQS 是 SDRAM 控制輸出的,  tDQSCK 也是在限制說明 DQS 與 CK 的對齊狀況。此時 CK 還是 Controller 控制的,所以這個規格是在限制SDRAM 顆粒收到 CK 後送出 DQS 及 DQ 的時間差,這是 DRAM 顆粒內部的準備時間,所以可以用絕對時間表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常在這個版塊,既然看到了,就說明一下。

對 SDRAM 顆粒而言,在寫資料時 DQS 是由 Controller 送過 ...

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