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m中如何包含pcb器件正反面信息

楼主(2016-03-09):
如题,想在capture生成bom的时候添加pcb中器件是否mirror的信息,该如何操作呢

网友A:
    提供一个思路:可以考虑从PCB中导出一个坐标文件,再用万能的Excel进行匹配,把Mirror参数匹配到原理图输出的bom中。

网友:
    PCB可以,原理图不行吧。

网友:
    在PCB里面吧,capture怎么知道你要把器件放在顶层,还是放在底层

网友B:
    我是在PCB里面为正反面设置一个参数,反标到原理图中,再导含该属性的BOM

网友:
    这些信息在导元件坐标文件就很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提供一个思路:可以考虑从PCB中导出一个坐标文件,再用万能的Excel进行匹配,把Mirror参数匹配到原理图输出 ...

    杜老师  这个到底要怎么操作 啊

网友:
    用万能的Excel进行匹配-----找文员处理一下,她们是高手

网友:
    capture 导出BOM,PCB里导出placement坐标文件用EXCEL vlookup函数把mirror信息抓出来就好了

楼主(2016-04-12):
引用 网友B:
我是在PCB里面为正反面设置一个参数,反标到原理图中,再导含该属性的BOM

请问PCB中这个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PCB中这个参数怎么设置

哦,我是先在原理图中定义的一个自定义属性,随网表导入到PCB,在PCB中按实际情况标注后再返回到原理图,方法比较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我是先在原理图中定义的一个自定义属性,随网表导入到PCB,在PCB中按实际情况标注后再返回到原理图, ...

自定义哪种属性可以导入PCB呢?PCB中那个属性是在Edit>Porperties里面吗?方便来点图文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一个思路:可以考虑从PCB中导出一个坐标文件,再用万能的Excel进行匹配,把Mirror参数匹配到原理图输出 ...

这个方法快捷方便,也有人说在原理图定义一个属性可以导入到PCB,不知道是怎么定义导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