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请进,vcxo的主要参数看哪些?

楼主(2016-03-09):
有款产品,用的是61.44M vcxo,当前这颗料另外换了供应商的样品,产品功能出现问题了;当前已经换了两家供应商vcxo样品,功能均不正常。重新焊上以前的vcxo,功能是正常的。
 料是直接从代理拿的,不应该会拿到假货,推测是vcxo参数不对,请大神指教?

先講一下你用在什麼電路上?^_^

网友:
如過果頻率對電壓變化的曲線不一樣,先不管精準度是否合用,至少控制電壓輸出的軟件須做調整,才能產生你要的頻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XO 是用電壓控制頻率輸出,如過果頻率對電壓變化的曲線不一樣,輸出頻率自然不一樣。

有些應用需要極 ...

super大神,如图;用在lmk04808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