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使用pads 5.0 过程中,有没有文件越来越慢的情况

楼主(2016-03-09):
    如题,PCB修改了几个版本后,走线变得很慢。其余信号还好,GND就非常慢,走线卡顿的厉害。大家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
    如果是DDR部分,地孔太多造成的,可以先把这部分删掉,最后reuse。

网友:
    地线多的时候确实卡。
换电脑啊

网友:
    我是做的手机板吗?有这么卡。

网友:
    如果卡的话导出ASC再导入应该会改善

网友A:
    Option->Split/Mixed Plane
    里面两个Update的勾去掉。

楼主(2016-04-21):
引用 网友A:
    Option->Split/Mixed Plane
    里面两个Update的勾去掉。

    谢谢!!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