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的help使用

楼主(2016-03-09):
说明:今天重装了ADS,重装之前主窗口的help可正常使用,重装之后再次用help就会出现如图所示的情况;如何恢复help的正常使用,求大师指点。
(PS:之前用的时候,只要不明白的就会去查help,现在help不能正常使用了,真的不习惯。)

网友A:
help的文件丢失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elp的文件丢失了吧

怎么说?
我自己试着重新解决;
解决方式:重装;还清理了相关注册表;然并没有解决问题;
情况描述:在help出问题之前,是由于工程想保存却保存不了;而且Smith工具总提示出错;因此想卸了重装;
若是help文件丢失这种情况,那不应该啊;因为我在别的电脑上重装的ADS,其help可正常使用的。
请大神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说?
我自己试着重新解决;
解决方式:重装;还清理了相关注册表;然并没有解决问题;

2015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无解啊

网友A:
你是不是上网了,估计有可能你的电脑被锁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上网了,估计有可能你的电脑被锁定了。

大神,请问您qq多少?可否私聊?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5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无解啊

你好,请问你那边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