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安装PADS9.5出错

楼主(2016-03-09):
各位大神,小弟装pads9.5显示出错,装好后打开发现有地方错位,怎么办/?

网友(2016-04-11):
用win7,win10即使你安装后显示都不全的。

网友:
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可以直接安装VX.1.2

网友A(2018-07-04):
將顯示介面改成英文的
我用win10就是這招解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將顯示介面改成英文的
我用win10就是這招解決

是把w10改成英文,还是把PADS软件改成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