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 的晶振可以放在WIFI 模块的背面吗?

楼主(2016-03-09):
WIFI 的晶振可以放在WIFI 模块的背面吗?

网友:
如果能和你的主芯片放在同一面,最好是放在一起

网友:
最好不要打孔

有此一說!

网友:
靠得近,还是可以。理论上要求是在同一面!

网友:
可以的,但最好是在同一面,这样需要屏蔽的话也好处理。

网友:
还是放到同一面,背面还有影响的

网友:
一般都是放在芯片的旁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