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不知导通条件是什么?

楼主(2016-03-09):
看了资料说P沟道VG为负值时就导通,N沟道VG为正电压就导通
SI2301门限电压为2.5V,是VG大于2.5V时就导通,小于2.5V时就关断还是,求帮助

网友:
VGS = VG - VS

way

楼主:
引用 网友A:
V = V - V

谢谢,那这个栅极门限电压VGS2.5V是指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这个栅极门限电压VGS2.5V是指什么意思。

VGS = -2.5V

等同 VG - VS = -2.5V(減完是負數,表示前面的電平較低。)

等同 VG 要比 VS 低 2.5V

网友:
以最边上的那个线做最大差值,防止驱动信号停留在弥勒的时间过长

网友B:
要看你用的是P管还是N管,P管一般用在正线,N管用在负线。
当P管的S极电压>G极电压,那个门槛值,就导通流向D极;
当N管的G极电压>S极电压,那个门槛值,就导通流向D极。

way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看你用的是P管还是N管,P管一般用在正线,N管用在负线。
当P管的S极电压>G极电压,那个门槛值,就导通流 ...

P 沟通是S流向D VDS为负值
N沟通是D流向S VDS为正值
很多资料都是这样理解的,但好像SD两个脚可以互换。

网友:
VDS20V时,VGS2.5V的RDS的阻抗是0.19O,这时可以通过的最大ID电流是1.9A. SPEC上写得很清楚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