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2016-03-09):
稳压管不知怎么分析,A点电压怎么求。当USB5V输入大于5.6V管子时是不是相当于短路,当输入小于5.6V管子是不是相当于开路。

留給別人賺好了,一直回下去可能會賺超過上萬兩銀。>_<|||

网友A:
当输入电压大于5.6V时D3击穿稳压在5.6V。但是Q4无法导通。当输入电压大于6.3V时,Q4导通,Q3截止,Q2截止。相当于断路了。当输入小于6.3V时,Q3导通,Q2导通,相当于短路了。

way
way
way
解决我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输入电压大于5.6V时D3击穿稳压在5.6V。但是Q4无法导通。当输入电压大于6.3V时,Q4导通,Q3截止,Q2截止。 ...

我的理解是低于5.6V输入时,D3都是截止的,必须输入大于6.3时D3才导通.

网友:
这个电路以前解释过了,是一个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输入电压大于5.6V时D3击穿稳压在5.6V。但是Q4无法导通。当输入电压大于6.3V时,Q4导通,Q3截止,Q2截止。 ...

C105起什么作用,可以省掉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C105起什么作用,可以省掉不。

C105+R72 可以當緩啟動裝置來看待。

网友B:
C105上电保护,

网友:
当输入电压高于5.6V时,A点电压高电平,Q4导通,Q3截止,Q2截止,进而保护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C105上电保护,

C105的上电保护是如何做到的?我怎么观察不出来呢,应该是黄金狗说的可以当成缓启动电路的作用吧?不知对与否

网友:
C105是上电脉冲保护,钳住大于5V小于5.6V的电压

网友:
缓启动的玩意不能随意省略,要不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