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出图报错怎么找板内错误的坐标?

楼主(2016-03-09):
allegro出图报错怎么找板内错误的坐标?

网友A:
有错误的地方,就有坐标.

网友:
    看报的什么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错误的地方,就有坐标.

    找不到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错误的地方,就有坐标.

找不到   求破

网友A:
    下载附件还要扣分呀??谁帮你呀.

网友:
    Display--status  DRCs那里的框框点一下   出来DRC的坐标  点坐标即可跳到相应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附件还要扣分呀??谁帮你呀.

    错误截图

网友B:
    对应报错的Flash文件在库里面吗?封装库路径设置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应报错的Flash文件在库里面吗?封装库路径设置正确吗?

    库路径正确的

网友:
    对应报错的Flash文件在库里面吗?方便的话还是把PCB放上来。

网友C:
    把图纸设大一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图纸设大一点看看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