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一直输出空格

楼主(2016-03-09):
现象:
1、使用烧录工具烧SPI FLASH时(用的是HItools,利用串口烧入到芯片再自动烧录到SPI FLASH),烧录到 91%时即写入SPI FLASH时,会失败。
2、由于是SPI FLASH启动,换一块可用的SPI FLASH启动后,串口一直打印空字符出来。(由于NAND FLASH无镜像,故系统会自动一直重启,所以串口会一直输出)
3、串口芯片是MAX232。
测量过所有电源,及复位时间,都没有问题。会存在哪些问题导致这种现象?

什麼平台(主控芯片)?^_^

网友:
换一个新板子试试呢?#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先擦除清空后再烧写呢?

楼主:
已解决了,是DDR_VREF_DQ与1.5V连到一起了。比较好奇,如果内存刚初始化完,每个存储体默认的数据为多少?0还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