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师:关于通孔和机械盲孔的应用

楼主(2016-03-10):
希望各位大师解答:

BGA的pitch是0.5mm,四个pad都是相同的网络,请问放在正中间的via,按兴森的工艺,用通孔和机械盲孔最大分别可用多大的孔盘与孔径呢?不用考虑内层走线和电源。

网友A:
    跟BGA焊盘的尺寸也有关系,通孔和机械盲孔参数都一样,最小孔径8mil,焊盘15m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BGA焊盘的尺寸也有关系,通孔和机械盲孔参数都一样,最小孔径8mil,焊盘15mil

杜老师:BGA ball:0.25mm~0.35mm,pitch:0.5mm

    pad的焊盘我制作的是0.25mm,有参考IPC7351B,不知道可不可以?
    如果用via16d8的孔,对BGA不会有影响吧?比如焊接之类的

网友A:
    IPC规范是指导性的,不是强制性的,最终工艺参数最好问一下贵司的贴片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C规范是指导性的,不是强制性的,最终工艺参数最好问一下贵司的贴片供应商。

好的,谢谢杜老师!

网友:
    pitch小,需要特殊对待.板厂对于过孔的pad, 外层内层那是不一样的~~~.外层可以小的,内层要大. 给你个参考, 钻孔7.9mil,成孔6mil的孔. 外层焊盘可以小到14.4mil, 内层焊盘则需要达到16.5mil.你设计的时候留点余量, 每个加0.5mil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忘了说, 必须加泪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C规范是指导性的,不是强制性的,最终工艺参数最好问一下贵司的贴片供应商。

    评分弄错需了。不太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