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S 元器件库

楼主(2016-03-10):
请问大家元器件库中的器件属性可以用中文吗?
因为我的版本是破解版的,是可以的,不知道正版的可不可以?

网友A:
破解版的可以用,當然正版的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解版的可以用,當然正版的也是可以的。

好的。
谢谢!
就怕导网表时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
就怕导网表时会出问题

出网表的时候,不要引带中文的数据嘛。譬如说电容,在原理图上和网表里面就显示容值和额定电压及精度好了。其他数据不需要啊,在CIS里能看就行了。还有。如果某些物料,偶尔有中文,可以在网表里面将其中文部分删除好了哇。注意一下啊,这里的中文不光指中文汉字。还包括中文符号等。应该是说中文输入法下输入的东西都是不可以的。

网友(2018-06-06):
    3q  4  sharing

网友B(2020-11-15):
    请问可以实现多人调用同时一人编辑access的功能嘛?

楼主(2020-12-15):
引用 网友B:
请问可以实现多人调用同时一人编辑access的功能嘛?

不常在线 加我V吧 Yingwang_Magg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