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变压器下面地挖空的目的

楼主(2016-03-10):
请教各位大侠,网络变压器下面铜皮掏空的目的何在?隔离考虑?EMI考虑?能否给具体分析一下?

墨者隔離!>_<|||
隔離(Isolate)!^_^

网友:
    Keeping this clearance will improve EMI behavior significantly. If the PCB has four layers, all layer designs should abide by the same layout rules.

网友:
    主要应该是EMI考虑

楼主:
    狗版主,下面有不同的声音,咋整??

    這是個民主的社會,大家都有發言的權利,但信不信在你自己。^_^

楼主:
烦劳狗版主具体说下,是隔离什么?怎么隔离?(真心不是为难您啦,请原谅我这打破砂锅问到底臭毛病~~~)

我還沒吃飽前,請不要打破!>_<|||

网友:
    隔離是手段,目的是EMI ;

网友:
    挖不挖空意义不大,我的板子都没这样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烦劳狗版主具体说下,是隔离什么?怎么隔离?(真心不是为难您啦,请原谅我这打破砂锅问到底臭毛病~~~)

請把第 5 頁讀一遍!

網路線是可能佈置到戶外去的,若沒有做隔離,雷擊感應出的高電平(通常會有上 KV),可能會擊穿到內部電路,甚至傷害到使用者。

Fax / Modem 和 ADSL 耦合變壓器及挖空地的目的也是相同的。

网友:
    避免对板子产生干扰?

网友B(2016-12-27):
引用 网友A:
    請把第 5 頁讀一遍!

網路線是可能佈置到戶外去的,若沒有做隔離,雷擊感應出的高電平(通常會有上 KV ...

版主,如果是变压器集成在RJ45里面,RJ45下面还需要挖空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如果是变压器集成在RJ45里面,RJ45下面还需要挖空吗?

這種器件照結構圖來看,管腳都是在次級端Secondary Side)了,底下是不用做隔離。

但如果系統有大地Earth GND)的話,有的人會將鐵殼的管腳接到大地Earth GN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種器件照結構圖來看,管腳都是在次級端(Secondary Side)了,底下是不用做隔離。

但如果系統有大地 ...

    版主还是有点疑问,如果防雷击的话,机壳地需要和系统地分开吗?如果和系统地分开,那RJ45(自带变压器的)下面是不是都要挖空系统地吗?

    接地(Grounding)是門大學問,就跟你從事的潛艦、核彈、航母…等相關工作一樣!>_<|||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还是有点疑问,如果防雷击的话,机壳地需要和系统地分开吗?如果和系统地分开,那RJ45(自带变压器的) ...

狀況一︰
    如果系統沒大地Earth GND)的話,那就只好接 Power 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