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4.3中的fanout问题求助

楼主(2016-03-10):
板子上有一片bga的器件,今天想使用下fanout命令,结果发现只能在顶层线引出,底层的线全部不能引出,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奇怪的是如果把器件脱出板子内部,再使用fanout,底层的线就能引出了,实在搞不懂什么原因,大家有没有碰到过类似情况呢?

网友A:
    有没有设置ROOM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设置ROOM规则

没有ROOM规则,整个板子上我都没有画room出来。

网友(2016-10-21):
    fanout之后的结果也是要满足"width" “clearance”规则的——过孔大小、走线宽度与焊盘之间没有匹配好间隙,就不会给你引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