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在Capture中怎么使用类似Skill的指令完成操作?

楼主(2016-03-10):
之前有用过类似skill的指令完成过Swap,现在完全忘记命令框怎么调用,也忘了指令是怎样的了
有谁知道么?

网友A:
View里面打开Command窗口就可以输入了,指令这个可能要查下帮助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ew里面打开Command窗口就可以输入了,指令这个可能要查下帮助文档

能提供这个帮助文档么?我忘了之前是在哪找到的指令了

网友(2016-12-24):
这个也有指令?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