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MII和RMII到底有什么区别?RVMII到底是什么接口?

楼主(2016-03-10):
    最近一直有个疑问,关于RVMII到底是个什么接口,这个接口是怎么用的,网上搜索了下,说的也是不明白,并且资料不多,所以在还请懂的大神帮忙解释下,有相关的资料的话,能否共享出来学习学习,不甚感激。

网友A:
    一般的MII接口应用,一侧是PHY,另一侧是MAC,PHY用于向MAC提供TX和RX时钟。如果是MAC到MAC应用,这将意味着需要使用外部电路来产生这些时钟,因为双方MAC都将把这些时钟作为输入。假如某个MAC能工作在Reverse MII(RvMII)模式,也称为PHY模式,能产生反向时钟,即输出时钟信号连接到另一MAC,双方MAC就可正常通信,消除了对附加电路的需要。

网友:
    应该没有这种接口吧,只是在RMII接口下,PHY可以配置成PHY mode或者MAC mode,两种模式下参考时钟的方向是相反的。

网友:
    Reverse MII(RvMII) 模式,也称为 PHY 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MII接口应用,一侧是PHY,另一侧是MAC,PHY用于向MAC提供TX和RX时钟。如果是MAC到MAC应用,这将意味 ...

    学习了,RvMII,一直只认识PHY模式,原来PHY模式是土名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MII接口应用,一侧是PHY,另一侧是MAC,PHY用于向MAC提供TX和RX时钟。如果是MAC到MAC应用,这将意味 ...

    那请问下,对于一个交换芯片,一般都会支持MAC模式和PHY模式,而另一个MAC要和这个交换芯片连接的话,从硬件信号线连接的角度说,要么连接MAC模式,要么连接PHY模式,不能同时兼容两种模式了?是这样的吗?还有既然这里是MAC和MAC连接了,硬件连接已经确定了,单纯从软件修改成MAC和PHY连接,这样可行吗?

网友A:
        对于交换芯片的MII接口工作模式,在设计时就要确定好是工作于MAC还是PHY,一般不会去做同时兼容两种模式的,一是没什么实际意义,二是这样做电路会变得很复杂,而且性能也难保证。
        对于MII接口,TX和RX及CLK的信号是有方向的,一但工作模式确定了,硬件的连接也就确定了,这时强行从软件把工作模块改了就可能不能工作了,至少目前为止我还没见过有交换芯片MII口上的TX、RX的类型都是可工作于I/O状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交换芯片的MII接口工作模式,在设计时就要确定好是工作于MAC还是PHY,一般不会去做同时兼容两种模 ...

    所以我就对关于RVMII接口的PHY模式很不明白,既然另一边都确定了是按照MAC来连线,那这种PHY模式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RVMII的PHY模式和MII PHY模式还是有区别的,主要是信号的流向问题,RVMII用在MAC对MAC连接很好用,不用外加时钟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RVMII的PHY模式和MII PHY模式还是有区别的,主要是信号的流向问题,RVMII用在MAC对MAC连接很好用,不用外加 ...

那RGMII的MAC和MAC模式也不用外部的时钟电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