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老大用过凌特的USB隔离芯片LTM2884,我的怎么不能通呢,求指导

楼主(2016-03-10):
我的电路如下图所示

附上LTM2884的手册

网友A:
USB的PN反了吧!? +的接到N了 -的接到P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的PN反了吧!? +的接到N了 -的接到P了吧?

关键是5V没有过来,5V的电压和D+、D-没有关系吧,我测了上行测有5V的电压,下行侧没有

网友:
电路连接没有问题。考虑封装和焊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