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sata ssd固态盘用的焊接螺母型号

楼主(2016-03-10):
1金币

如图,msata接口卡(或mini pcie)用的固定螺母:网上找遍了,PEM的L至少是2mm;我有如下图板子的实物,测得L=1.5mm。
大家有没用过M2 L=1.5mm的?求具体品牌,型号。

网友A:
这个可以和结构工程师沟通,除了这种螺丝安装方式,还有一种是卡子方式,更简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和结构工程师沟通,除了这种螺丝安装方式,还有一种是卡子方式,更简单方便

你好,请问这种卡子的耐震动特性怎么样?我的板是用在航空的,对震动要求较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请问这种卡子的耐震动特性怎么样?我的板是用在航空的,对震动要求较高。

要耐震动,定位脚用dip的当然会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耐震动,定位脚用dip的当然会比较好

你好,我也是用的DIP固定孔的形式;能麻烦你帮查一下卡的焊接螺母的品牌,型号吗?多谢。

网友C:
    这个是PEM NUT,不是焊接的 挤压在PCB里的,能满足你的要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PEM NUT,不是焊接的 挤压在PCB里的,能满足你的要求不

    我们倾向于焊接的,压铆的对工艺,工序要求较高;还是感谢你的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和结构工程师沟通,除了这种螺丝安装方式,还有一种是卡子方式,更简单方便

    你好,能否分享一下这个卡子的封装尺寸图,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