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版主所使用的mc34063A 大电流电路,请大家解惑

楼主(2016-03-10):
电流=0.3除以0.1欧电阻=3A;
疑惑:
1、mc34063A最大电流不是1.5A吗?达到3A不会损坏ic吗?
2、 D5的作用是什么;3、为什么需要添加u14 mos管,怎么选型;4、B6磁珠3A的电流,封装选用多大的;
5、除了R105之外,还有哪些元件作用使之能达到这个大电流(假如需要达到4A,怎么改);
谢谢!

网友A:
這種模式是只拿 MC34063A 當 PWN Controller,負載電流都是從外部的 MOS 管及電感流過。

不過 MC34063A 的效率並不好,其實大電流還是建議選用專門的 DC/DC Converter 會較好。

這個芯片黃金狗大很拿手,請他來指導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模式是只拿 MC34063A 當 PWN Controller,負載電流都是從外部的 MOS 管及電感流過。

不過 MC34063A  ...

谢谢版主大神,这个图就是黄金猎狗大神所使用过的图;等着jack回复。。

网友(点评):
對!不滿意就用籃球砸他。^_^

网友:
踢哀TI)的技術文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踢哀(TI)的技術文檔!

感谢大的慷慨,粮食已领取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