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6-03-10):
请教下,我新建立个PCB,指定了原理图PRJ,调入网表
PCB是生成了但是弹出这个对话框

 原理图,中心库的系统时间是正常的,在其它电脑上都是OK的。

 我重装系统后,重装馒头,来次这个,还是爆这个问题,

在线求助!!!!感谢!!

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718266\QQ\WinTemp\RichOle\{LC]V8K_NNCHOYU9TED6M]3.pn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718266\QQ\WinTemp\RichOle\{LC]V8K_NNCHOYU9TED6M]3.png

楼主:
D:\My Documents\My Pictures\lic1

楼主:
图片刷不上,文字说明:
Licensing error:
       The system date appears to have been set back. Cannot continue.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片刷不上,文字说明:
Licensing error:
       The system date appears to have been set back. Can ...

系统时间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时间不对吧

说明下:
      之前破解其他软件修改系统时间往后一年,后来发先馒头有防修改系统时间绕LIC的 坑,然后我把系统时间修改回来后发现馒头不能用了
然后我把C盘(装馒头的盘)格式化重装(系统时间是对的),发现能打开PCB,但是一调网表就出现上面说的LIC 系统时间不对,
然后我又把C盘分区删了,重新建立分区,格式化,重装系统,还是这个问题。苦逼死了,求大神搭救!!!!

网友: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