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正片时板厂是否会保留过孔焊环

楼主(2016-03-10):
用负片时,内层无连接的过孔是没有焊环的,那么用正片时,内层无连接的焊环是否可以去掉?实际板厂加工的时候是保留还是都去掉了呢?

网友:
通常是删除孤立焊盘 方便生产 除非你特殊说明

网友:
    删除孤立焊盘。也就是说使用正片的时候,实际生产中在没有连接的内层也是没有焊环的?

网友:
    用pads的话,可以单独设置过孔某层焊环的直径。焊环直径>=孔径的话,板厂通常就不做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