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口速率比较慢,偶尔会有丢包现象

楼主(2016-03-10):
采用的是AR8035的芯片,网口速率比较慢,且会存在丢包现象,请问硬件上会有哪些可能存在的问题?测试过芯片的供电电压,都正常

网友:
有丢包,先保证测试丢包环境,然后确认RGMII接口等长是否有处理好,收发时钟延时调整。

网友:
1.1V电压是外部提供还是芯片自身产生的?

楼主:
统一回复:RGMII信号有做等长,1.1V是自身产生。
更换过变压器后,正常。应该是变压器本身不良引起

网友:
你还是把原理图和PCB的大概情况 上图+文字比较好

网友:
和正常的开发板对比,检查收发时钟的频率和波形是否稳定?

网友:
    感觉没有找到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