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可控硅Q101和SSR101是如何配合工作的?

楼主(2016-03-11):
图中R104和R102是作何作用的? 如果SSR101没开启的话, 是否Q101只有AC正半周工作? 另外L1010是否只是一个限流电感?这个电路是HP打印机的电源控制加热电路。
请各位大侠指点,共同讨论。

网友A:
SSR101没开启的话, Q101只有AC正半周工作?
=> 正確的是 SSR101 没开启 ,Q101 在 AC 正負半周都不會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SSR101没开启的话, Q101只有AC正半周工作?
=> 正確的是 SSR101 没开启 ,Q101 在 AC 正負半周都不會工作 ...

假如正半周经R104到控制极不就打开了可控硅吗?  能否具体分析一下,查了相关的资料没有弄明白工作原理

网友:
Q101 A1-A2 要打開 ,首先 Q101 的 G-A1要有一個電壓差(此電壓要大於 VGT 電壓),也就是 R104 要有電流流過。
SSR101 沒有開啟,所以 R104 沒有電流,最後 Q101 也就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