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静电干扰电路主板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6-03-11):
在调试公司的一块电路板时,发现设备静电一打金属外壳就误操作或重启,电路主板与金属外壳隔离与共地都已测试过,情况一样。请教各位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EMC是一种很奇特的东西,更偏向于测试和整改。记得我们以前有两款产品,用的是同一个壳体。第一款将壳体跟地接在一起,效果很好。第二款时静电却过不了,将接地部分全部断开才行。这个跟布局布线铺地、接口的保护方式、电源方式等都有可能有关。

网友:
一般情况下有些接口电路在pcb中会考虑防静电措施,比如can通信,网口等接口,你可以看一下你的pcb板是否有加

网友:
这个得测试是静电直接作用于主板还是静电的脉冲影响主板上的关键器件。  把主板与金属外壳的接触全部去除,对外壳打静电看是否误操作或重启;共地不动,把主板拿得离外壳远些,打静电观察现象。若是静电直接作用,需要添加静电泄放通道如接地,若是静电脉冲影响,就需要隔离关键器件或加强信号完整性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是因为静电干扰了MCU的中断,导致误判。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是因为静电干扰了MCU的中断,导致误判。

直接作用还是静电辐射干扰?

楼主:
是辐射干扰

网友(2016-05-11):
引用 楼主:
是辐射干扰

你的措施是在MCU 上面加个屏蔽罩子吗?